启动到Windows图标就死机

楼主(2009-06-28):
一台联想品牌机:845主板
开机启动到Windows图标就死机,于是重新安装,采用Ghost安装版,很快Ghost成功,但启动到Windows图标时又死机了,于是又用安装版XP进行安装,同样启动到Windows图标时就死机了!挂空板时不会死机!证明CPU,显卡温度完全正常!更换内存条后故障一样!(证明与内存无关)
断掉硬盘,用Ghost盘进入WinPE时,(不通过硬盘)仍然启动到Windows图标那个地方又死机了!(与硬盘无关),更换CPU后也不行!那故障应该就在主板!可是...有谁能告诉这该怎么修啊,要从何处下手呢?

网友:
补充一下:用GHost和安装版都没有能成功安装完系统!

网友:
应该是温度保护。看看风扇转没有,灰尘多不。。打扫一下。

网友:
已经清洗干净了!CPU和显卡换的都是新风扇!

网友:
求求大师们快帮帮忙吧!

网友:
试试安全模式。
如果不行。可能问题在北桥。
我一般认为 到了XP画面 就是北桥周边故障了

网友:
把外设的东西都去掉,USB设备也去掉看看,还有就是光驱去掉,换IDE线,我曾经就是被IDE搞了很久,在Windows图标那里跑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检测其他设备,就比方说把电脑属性里IDE通道把不用的关掉就少跑几圈,我是这样理解的。祝你好运!

网友:
我也有一块NF4主板,装系统一到启动画面就死机,但是可以进安全模式,然后主板就正常了!

网友:
南,北桥有空的地方吧,我修过不少板都是这方面问题一,后来重作就好了,月饼老师也说的不错,

网友:
有很多主板就是桥虚了,重加焊试试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大多的北桥问题了,一般都是加焊北桥,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死机蓝屏的问题 比较复杂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