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Y845PE无VCORE的维修,RT9241A方案

楼主(2009-06-28):
查VOCER 0V,上下驱动MOS管的G极也是0V , RT9241A完全没工作。

测VID编号正常,VDD 5V正常,DVD 1.7V正常,但SS 0V不正常。按照常规的修法换相连的0.1uf电容,测相连的MOS管 G极为0V,没拉低,拆坏它还是不行。

感觉有些棘手,测一下VCC_VID 电压不正常,在1点几到2点几之间跳变。看来要先修VCC_VID电路。运气不错,在顶星845PE图纸上找到类似的设计(下面是用顶星的图纸来说明)。测LM324A 5脚输入1.2V,正常,6脚连VCC_VID 电压一直在变化,7脚输出0V。换Q16,依旧。 换运放,VCC_VID稳定在1.2V了。

但RT9241A SS脚还是为0V,无奈之下,打开它的DATASHEET,仔细查看一下SS脚 的工作原理。

大概翻译了一下上面的意思:
“软启动电路在IC加电复位动作后,靠外接电容以10uA充电电流来产生一个斜率电压。PWM脉冲宽度和Vcore通过上升的斜率来受到钳位,以减少电涌达到保护供电器件。

过流保护跳变触发值是通过连接IMAX脚的电阻RIMAX 来设置的。如果一个通道S/H电流讯息
IX> 2/3 x (0.6/ RIMAX) ,就触发过流保护。控制器强制PWM锁定在高阻抗,以关闭在供电阶段的高端和低端 MOSFET 并且开始 hiccup 的保护模式。在SS脚电压低于90% VDD后,以10uA 的电流拉低。当SS脚电压<0.2V后,转换器重启。经过三次OCP 停止转换器 ,只有通过IC加电复位动作后解除锁定。”

打开示波器,测SS脚开机时的波形,发现和DATASHEET的图表4 一样,

看来是PWM保护了,才使SS脚为0V。检查后级PWM电路,感觉MOS管都无大问题,也没发现短路。就换了RT9206之后 ,VCORE就正常了。此板修复~

这时再测一下SS脚的开机波形,经过斜率之后,稳定在5V。

后来在网上查了hiccup mode 的解释
打嗝模式 ,既然是打嗝肯定是不断的重复了.电源启动是一个软启动过程,利用DAC来给出一个逐渐上升的电压,输出电压随着软启动电压缓慢上升,为了保护负载呗.如果芯片检测到负载出现过流情况,则DAC电压迅速降到0,并等待一个软启动周期(就是软启动上升花费的时间),然后开始逐渐上升,如果在上升的过程又检测到了过流发生,电压迅速下降,等待,上升.

后记:希望这篇RT9214的案例,能给大家一个思路来修SS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2009-10-24):
图中Q47为CPUVCORE EN信号,G极高电平,D极低电平,EN为零,,VCORE芯片关闭,SS管G极又与D极相连,哪么SS的G极为低,D极为高。但如果Q47的G为低,D极为高,SS管的G极为高,D极为低,SS与EN信号怎么是反相的?VCORE芯片怎样工作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的讲的通俗易懂一些  让我们这些新手也能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2010-02-04):
对啊  楼主能不能争对新手 讲的在明白点 上面有些专业术语对新手来说还是很陌生的

网友:
SS是什么意思,我在百度上也找不到啊!!

网友:
通俗点讲这种应该就是无CPU的PWM供电的两个芯片的问题。
楼主讲的真详细。
如果无这两电压,一般都应该先从这两个芯片下手看他们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