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显卡,显存是如何排列的??

楼主(2009-06-28):
第一次接到客人,送来的8500的显卡,测试出来的结果。(D:0——31)(D:32——63)而出错的结果是D:32和D:63
显卡

网友:
对于8500的显卡,还会出现相5200那样的A和C吗?我认为不会有那样的吧,因为测试的结果只有D:

网友:
把问题描述清楚。8500多少M多少B也不说?显存分布如何?
如果按照你的描述你的卡只是64B的。
PS:以后建议语言表达不强的朋友们请直接上图。然后用简单的语言说明一下。

网友:
楼主,高见,
显卡的型号为非作歹8500GT/256M/128bit/

网友:
显存的型号为HY5RS123235BFP——2现代的显存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