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补焊内存槽蓝屏

楼主(2009-06-28):
一T30下槽不能用,补焊后进系统没问题。开关两次正常后给客户。客户回家后不久就拿回来了。说是几分钟蓝屏。一试。真是如此。多开几次有时还开不了机。测试卡档38。重焊还不行。下槽不用也不行。下槽附近的电容电阻也不少,也补焊 了。IO也焊了。一直是不亮的时候多。档38。把上下两槽都下了,新换一个下槽上去。上面没装。开机亮了进系统几分钟后又蓝屏。再开又档38。新换一IO。每次都能开。有时也蓝屏。新做系统后也有时蓝屏。有时看电影一小时也没事。想想就这样给客户先用着,他着急用,关机再开,不亮。这次不跑码了。

网友:
感觉是内存供电电路部分虚焊

网友:
同感,可能是内存供电不稳定,楼主可以试着加焊或换,内存供电模块

网友:
内存条早换过了吧?或许是显卡。

网友:
声卡问题也会这样,建议加焊声卡还有EC芯片

网友:
每次不开机档内存。现在变成了开机正常运行一段时间。一关机再开就开不了。不跑码。等一会又能开。天太热。听听高手的意见再拆机搞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盘的事,我以前的机器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拿你自己的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是我自己的。没有坏道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你焊焊.

网友:
这种一般直接把内存槽换了。因为IBM用的这种内存槽质量实在不好。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啊

网友:
同意2楼的,很可能是内存虚焊了,注意下加焊的质量

网友:
北桥加焊一下看出一下吧

网友:
主要集中在硬盘内存北桥和内存的供电看

网友:
换一个内存槽吧

网友:
换个 新  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