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插槽插卡不亮

楼主(2009-06-28):
一块华擎AM2V890-VSTA,故障为集成声卡在设备管理器找不到,网卡连上ADSL猫停在DO点不亮,插pic网卡也点不亮。不插pic网卡集成网卡不连ADSL猫能点亮,但这样的主板等于报废。各位帮帮忙好不啦。

网友:
查查PCI槽,声卡找不到可以查查声卡芯片那个电路。

网友:
跑一下PCI 如果正常看集成网卡的MAC地址有没有,声卡不见查电压有无,如有查外围电路和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去掉声卡芯片看看,不行再把网卡芯片去掉,有的主板是声卡网卡公用晶振的

网友:
换了一个南桥旁边的25K晶振,pci槽可以插卡点亮了。但声卡还是找不到,网卡还是不能连ADSL猫(声卡和网卡芯片都使用SB的晶振),一插水晶头就不能复位。估计这个晶振也是由于其他原因引起损坏的,即使现在换了估计时间也不会长。各位同仁再出出主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