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后死机

楼主(2009-06-28):
七彩虹的板,花屏后死机,请问一下高手是什么问题啊

张先生 -10 描述不清

网友:
把问题说明清楚,是集成还是独立显卡花屏

网友:
加一个独立显卡试试看

网友:
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肯定是 NB 的问题 看看 供电 再就是 NB 空焊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