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插显卡不加电

楼主(2009-06-28):
主板来的时候我没有插显卡还以为没什么问题呢!今天测试时插上显卡主板不加电啊!看了显卡插槽没什么外伤狠狠心换了各新的,还是不加电啊!有换了个i/o还是不行啊!不插显卡跑数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显卡保护电路故障,仔细检查一下AGP槽附近的贴片场管、三极管

网友(2009-08-09):
应该是待机场管Q28 DS极 击穿导致

网友:
楼主 插上诊断卡后,是否诊断卡指示等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