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x主板的核心供电总是修不出来?

楼主(2009-06-28):
接一块华硕K8V-X的二手维修板,主板供电没有短路的情况,上电触发,诊断卡跑FF,复位灯有时候亮有时候又不亮,暂时没有管它,按照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的思路从CPU核心供电部分开始查起,754假负载上面核心电压0.02伏,基本上算是没有。测量CPU上下管的G级控制电压也没有,此板供电芯片是由一个ADP3166芯片带动三个ADP3184芯片来完成三相供电,替换了ADP3166芯片还是不行,接着跑线路,发现整块主板是由IT8282M芯片来完成的上电时序控制,换掉此芯片仍然不行,继续跑线路,IT8282M芯片和华硕一块专用AS016芯片关联非常紧密,换掉AS016芯片,CPU的核心供电仍然没有出来,AS016芯片的大量信号和此板的南桥紧密关联。
   打南桥的USB阻值,感觉正常,A14脚位的阻值也算是正常,触发后此板南桥有点发烫但是并不是像南桥短路那么烫,个人总感觉南桥有问题,但是测量结果又感觉没有问题!
   高手给个思路看看,下一步应该如何排查?

网友:
别光顾着去换
测量一下8282M的VCORE_EN脚的电压,测量3166的 VID电压

网友:
版主啊,考虑到VID和IO有关系,IO我也换了,还是不行啊!IT8282M的VCORE_EN这个使能端确实是没有电压,3166的VID4-VID0的电压也没有!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网友:
并不是所有电源IC的VID端都要有电压才正常
就3166来说 。VID4---VID0 全低,代表PWM IC应该输出1.55V的电压(具体参阅PDF)
而8282M的 VR_EN没有电压!才是症结所在

网友:
我也知道VR_EN出不来代表8282M没有正常工作,可是具体原因就弄不明白了

网友:
把8282M的各脚电压贴上来

网友:
IT8282M各脚位电压如下:
1:0.07伏   2:1.2    3:1.56      4:2.57      5:0.01      6:3.37    7:3.40     8:0(地)
9:0.06   10:4.97    11:1.87    12:2.57     13:0.01       14:1.72      15:1.2     16:4.96(芯片供电)

ADP3166各脚位电压如下: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3.3     10:0.07     11:0     12:0     13:2伏   14:1.5    15:0      16:0     17:0     18:0        19:0     20:0.27
21:0.02     22:0      23:0       24:0       25:0.9       26:0      27:0      28:11.8

网友:
我来顶一下!

网友:
你先查内存的供电把 ··    内存供电出来了 再修别的供电·~

网友:
楼上可以先考虑先量下内存供电  和桥供电 1。5V正不正常。

网友:
明显是你的VDDA2.5V电压没有出来,导致VCORE-EN信号不发出

网友:
明显是你的VDDA2.5V电压没有出来,导致VCORE-EN信号不发出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IT8282M的第三脚VDDA_25这个信号表明了应该输出2.5伏的电压,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只输出1.56伏,跑线路这个VDDA_25在整个主板上有很多连接点(有到南桥里面去的),有一个场管直连这个第三脚而且这个场管的S级就是输出2.5伏,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IT8282M的第三脚却成了1.56伏?是什么原因导致拉低了IT8282M这个电压呢?所以我有点怀疑是南桥,不知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
期待高手的进一步讲解!!

网友:
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有没有电压啊.核心电压好像是现来内存的在来CPU的/.

网友:
楼上滴,内存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触发看一下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先?有些电压不出来会跑OO,这是我按修笔记本的给你说的,仅供参考,台机我不太懂

网友:
“有一个场管直连这个第三脚而且这个场管的S级就是输出2.5伏,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IT8282M的第三脚却成了1.56伏?”你仔细跑下线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IT8282M的第三脚VDDA_25这个信号表明了应该输出2.5伏的电压,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只输出1.56伏,跑线路这个VDDA_25在整个主板上有很多连接点(有到南桥里面去的),有一个场管直连这个第三脚而且这 ...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场馆的S极输出是2.5V,那证明VDDA_2.5V是正常输出的
不正常的是反馈给8282M的信号太低(1.65V),使8282M“误认为”VDDA_2.5V没有正常输出,于是就不输出VCORE_EN

LZ检查一下这个场管的S极到8282M3脚之间的线路吧1

网友:
此板故障已经解决:主要原因如下
1、场管虚焊
2、BIOS出了问题,重新刷写了就好了

网友:
你没测内存的供电吗·~· 供电不正常先从内存开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