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用過頻普分析儀嗎?

楼主(2009-06-28):
請問有人用過頻普分析儀嗎?聽說可以用來量測電路波形不知道實用性多大,價錢應該不便宜?

网友:
这东西很贵,属于高端仪器。主是要用在射频方面,比如手机和电台。Agilent 和RS两家的比较好。现在二手的也要好几W。。。。。

网友:
請問頻普分析儀一般幾g就適用來做量測方面的實驗及檢測

网友:
看你自已使用要求,1.5G\1.8G\2.5G的都有。。。。不过修主板不用这东西的。。。。

网友:
修主板频谱分析仪没有用,主要用于通讯的。本人搞广播通讯的时候用过那玩儿。

网友:
用不到,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