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945G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09-06-28):
冠盟945G主板,拿到我手时,开机不亮,主板PCI先卡卡槽附近有电容鼓了,电容旁边有70l02h  mos管,上管有烧焦的痕迹,下管D极和S极始终都是处在短路的状态,将两个MOS管都换掉主板上电,上管温度马上就很高,高到焊锡都可以融化的程度,这个短路我没跑出来,应该是怎么个思路去修啊?请各位师傅们帮忙解释一下!

见图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的东西没有查出来~~~这个是给北桥供电的吗??查查北桥~~

网友:
北桥挂了吧

网友:
可能是白桥短路了

网友:
在好好跑跑,看看去那里了
完了...开拆

网友:
北桥短路的可能性较大,我在维修时遇到的好多

网友:
这个很像南北桥的通信电感和供电管。

网友:
测量CPU供电管处电感对地电阻,如果短路
不是场管,就是北桥

网友:
多是北桥挂了哦``

网友:
北桥拱电正常不

网友:
在好好跑跑,看看去那里了

网友:
桥的问题,我修过一个南桥烧的,就是南桥下面那个管子坏,不是a117,型号不同,换了一个立马烧了、南桥滚烫!

网友:
应该是北桥挂了吧,可能性比较大,查查北桥

网友:
多半是北桥挂了哦

网友:
请问一下,北桥坏了还有价值修吗?成本是多少

网友:
那是上下管供电的吧。。量下电感处阻值是多少。。。看是否对地。。如果没对地。。把那两个管的控制IC一起换掉吧。。。如果IC坏了。。也可能会。。

网友:
确认你换上去的场管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坏的,也可能造成很热。。。。

网友:
你把AGB供电切断,上诊断卡跑什么

网友:
MOS管旁边的电解电容更换。

网友:
如果短路, 换场馆不行,就洗板, 重点北桥, 搞不明白的问题, 只有洗最直观

网友:
抱歉,由于这两天工作有点忙,没来得及跟贴,现在那板我还没弄完呢,先谢谢大家的解答,等板的问题找到后在继续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