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白屏严重问题,高手进来。

楼主(2009-06-28):
一台杂牌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瞬间屏幕上半部分画面正常(大约10CM)下部全部白屏,3秒钟后自动黑屏,指示灯亮,经过测试电压12V和5V正常,高手帮我分析下,故障出在那里。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多数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最大。先看看黑屏的时候背光亮吗?如果亮的话就换屏板上的驱动芯片试试

网友:
先把上下灯管对换一下试试看,先判定故障到底是在高压部分还是在驱动板还是在屏。

网友:
应该是屏坏把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已经没价值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

网友:
电源应该没问题,驱动板和屏的问题最大,先用通用驱动板代换来点屏,如果故障依旧,基本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