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加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9-06-28):
DELL加电自动开机,这个应该是什么故障的表现.希望各位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是单板吗?能不能正常关机呢?如果能正常关机,就是OK的呀》

网友:
就是插上适配器自动开机,马上就掉电 指示灯跳成黄色的  就这样来回的变动   拔掉内存 可以一直加电

网友:
换内存试了吗

网友:
换过了  还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