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P4i45E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9-06-28):
华擎P4i45E主板(AMI BIOS已刷新) 每次开机(开机诊断卡复位灯亮一下熄灭)诊断卡跑C6卡住要按复位键键后能正常进系统且稳定运行,但不管是系统重启还是键盘热重启都跑C6,每次都要按复位键后正常,CPU,内存,电源,显卡,键鼠和显示器都换过确定问题在主板,但无从下手,郁闷中。。。

网友(2009-12-18):
应该是主板电源方面的问题,我有一片板子是U3的第31片连的电阻阻抗无穷,你能帮我看看哪里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