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进程总是100%

楼主(2009-06-28):
   一台惠普机器.AMD3600+ 内存1G 80G硬盘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系统进程总是使用100% 我重新分区格式化装系统也还一样.硬盘 内存 检测都没问题啊 电源也换过,还是不行啊...用手摸南北桥 温度好高啊 特烫手 时钟芯片也好烫 ..现在不知道是CPU有问题 还是主板问题.那位给个答案啊 ..在这先谢了啊 ...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你把前置USB连接线拔掉试试!!!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呢,,给板子降降温 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只要是装了显卡驱动CPU就上百分50以上。我的板是带显卡的。后来我发现北桥芯片热到手摸不了了,我马上关机装上独显,关掉板带显卡。开机,用手摸北桥芯片温度正常了,CPU也没上百分50了。后来我检查发现了问题,原来是我换上个旧电源(原来那个坏了)了那个旧电源的通风孔被灰尘赌了,造成机箱内部散热不良芯片温度上升。我肉痛啊!

网友:
我碰到的是用 G盘装的 HP2238吧~  SYSTEM占用老100%   后来我把 在资源管理器里吧 IDE改为标准PCI通道   然后重新下个 4IN1 就好了~   你试下看看呢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