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IPIBL-LB没有CPU供电

楼主(2009-06-28):
此版CPU没有电压 连G极控制电压都没有,复位时钟都没有 应该CPU主供电正常了以后就可以了吧,
关键的是主电源ICNPC5387 和小电源IC N3488 在网上都查不到PDF资料 有此主板的供电管 上下管S都接地  D极都是连在一起的 D极控制电压和D极的电压都是来自小电源IC 大家在图上也可以看到 电感旁边还有一个8脚IC59N03S 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本人现在估计是主电源IC的问题 请修过这块主板的老大 给个提示 补充一下CPU VTT正常 ATX电源没有短路

网友:
上面所说的8脚IC是指电感和电容旁边的那个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大家知道吗 每项供电旁边都有

网友:
大家都来给点思路吧 本人在线等啊 飞扬大哥 在吗

网友:
人呢 大家帮帮忙啊 顶起来啊

网友:
南桥和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桥供电正常 谁有这些芯片的PDF资料啊 飞扬大哥是不是今天休息了啊
大家都休息了吗 快沉了顶起来啊!

网友:
开始你就说了,现在不是去管CPU有没有供电的问题,问题是你的时钟不正常,那就得修它。后在修复位.最后才看主供。

网友:
老大 你也太牛了, 请问你时钟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三大供电不正常时钟当然不正常,修时钟首先就要确定三大核心供电是不是正常!
所以我现在当然先修CPU供电了!

网友:
有没高手 帮帮忙啊!我现在是在没有招了。不知道芯片的引脚定义 现在都只能靠怀疑了,
我现在怀疑主电源IC坏了 但是不知道是吧是真的坏

网友:
我现在怀疑主电源IC坏了 但是不知道是吧是真的坏
应当没坏吧,你的内存供电正常吗/你那个小的8PIN的芯片,当然是副的供电IC啊。

网友:
是不是该先修时名和复位

网友:
楼主如果能确定全板除CPU供电以外的供电全正常的话,那么查一下CPU主供电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一般的EN脚在第10脚或第11脚~~
自己再看下~~

网友:
开始你就说了,现在不是去管CPU有没有供电的问题,问题是你的时钟不正常,那就得修它。后在修复位.最后才看主供。
引用 网友A: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你这是误人子弟 我很外行可我知道修主板是 供电 时钟 复位 的顺序

网友:
小4PIN12V是否正常啊,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先直接换次电源IC,还不行,换主电源IC,当然前提是你的小4PIN是正常的,电源也是正常的,上管和下管不能测那么多的,直接测G极的对地阻值就行了

网友:
长知识了,先是供电,后是时钟,再是复位,这样啊,我今天也碰到一板子,又是复位正常,有时不正常,以为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后来不小心碰到,附近的一些小电容,就可以复位,原来是cpu供电不正常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