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机器怪异问题

楼主(2009-06-28):
T40机器,代机正常0.03A, 3V,5V,1.8V也正常,要用3V,5V电感处加热后,才能开机,板子一冷下来,又不能开机了.晶震换过,南桥换过,故障依旧,请各位师兄支着啊.

网友:
不开机时现像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T40有个通病就是ATI7500显卡最容易虚焊了,去外接显示器看一下。

网友:
不开机时,只有待机,按开关键无任何反映.

网友:
楼主换南桥旁边的32.768晶振试试?

网友:
已经换过南桥和晶振了.结果一样.

网友:
U42是不是它的事情呢

网友:
3V 5V滤波电容换一下

网友:
开机信号流程检查看看

网友:
换5V电感看看。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已经做过了,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查下电容,有漏电的了

网友:
你把TB先加焊下,不行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