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60 外接声卡接口无声

楼主(2009-06-28):
ACER 3260 外接声音无输出,机带喇叭有声
是什么问题啊?
接口旁边有个 BPB
TI 68
M65RW
这个是供放IC吗?跟这个有关吗?
ACER

网友:
建议你先把驱动重装一下吧!我遇到好几个声音不正常(一个声或两个响)都是软件的事。

网友:
系统都装过了 `不关软件事

网友:
是不是接口坏了,先排除接口的问题

网友:
声卡到接口好像有个芯片,查哈

网友:
排除接口问题 驱动问题 就看下功放芯片和其周围的元件

网友:
修这个声音的问题.还是用示波器修比较好,打一下哪个没有声音的波形,

网友:
查看一下外接音效接口開關訊號
是否被關掉了
其次要查看音效IC的耳機輸出腳位是否正常輸出

网友:
不要是接口坏了吧,先从简单的开始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