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主板``上电重启后故障

楼主(2009-06-28):
一块华硕P5B主板```上电后显示90,D3.然后,自动关机了``然开自动开机不跑码了`?????请问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晕````怎么没人回答呢????版主呢```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时钟正常,可以考虑更换开机芯片 。

网友:
供电正常``啊```开机芯片是指哪个啊???

网友:
你看一下南桥下面有一个1.5V的电压。那个点容易坏。可能是保护掉电了。还有那个1.5V电压的滤波电容6.3V 820UF的。

网友:
华硕主板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应该可以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