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vid为3.5正常吗?

楼主(2009-06-28):
杂牌845检测卡显示00,cpu供电为0.98,isl6556bcb的vid都是3.5,是isl6556bcb坏吗?
请高人指点
谢!!!!

网友:
如果VID全高的话,电源芯片应该不工作的

网友:
我觉的奇怪!内存供电正常,复位正常

网友:
各位大侠帮个忙!!!!!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

网友:
飞翔大侠帮个忙吧!!!!

网友:
请问张老在线吗?帮个忙,给指导一下。
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
VID为3.5V代表是高电平~~

但是所有VID不能全为高电压,那么就不工作了!!

网友:
VID全高不工作可能是座子的问题(可能性很高)或者CPU到管理芯片间断线(可能性低)。

网友:
张老师您说换座子吗?

网友:
张老师,我座子换了还显示00,麻烦您说的详细一点,打扰您了,徒弟在这谢您了!!!!!!!

网友:
看看CPU的AF4脚有无1.2V电压,此脚信号为“VCCVID”。

网友:
张老师还在吗?

网友:
查VTT1.2V正常不

网友:
VID全高对电源管理芯片来说意味着CPU没有装!!!

网友:
1:打U座上的点到ISL6556(32脚方形的)相应引脚通不通
   AE1---32脚    AE2-----1脚     AE3---2脚   AE4---3脚   AE5---4脚

2,测量U座AF4   VCCVID电压值

网友:
isl6556是长形U座是BGA封装的,取下白座可吗?

网友:
1:上传一个PDF你看看吧
2:U座上面的盖子可以取下来测量

网友:
孤帆远影老师:
isl6556是28的我看了您发来的pdf文件,我不明白VID0--12.5的电压不应为高电平,我s648c0+s9464la2,无论上不cpu都是3.5v,为什么?请进一步指点
谢!!!

网友:
请问孤帆远影老师在线吗?

网友:
各位高手请帮忙指导!!!!!!!!!

网友:
VCCVID为0,为什么?

网友:
AF4 VCCVID 为0V?孤帆远影老师这为什么?

网友:
孤帆远影老师:
isl6556是28的我看了您发来的pdf文件,我不明白VID0--12.5的电压不应为高电平,我s648c0+s9464la2,无论上不cpu都是3.5v,为什么?请进一步指点
谢!!!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VID0--12.5的电压不应为高电平"   --------全是高电平,6556会“认为”你没有上CPU。见PDF的13页中的表格

“s648c0+s9464la2,无论上不cpu都是3.5v,为什么?请进一步指点”-------1,i测量U座的VID端到6556的 VID引脚通不通.   2, 测量U座的AF4脚位的电压

网友:
看U座旁是否有一个五脚元件,如果有看一下这个元件的两脚端的左端是否有1.2V电压,如没有换之

网友:
谢谢!!
孤帆远影老师,我明天一定把你方法试一下。现在上cpu,供电为1.74(cr1.7),我把IC加焊供电正常,cpu也发烫了,说明开始工作,随便问一下是什么部分的故障,检测卡还是00

网友:
会时钟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很勤奋。版主应该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