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DELL老机器维修

楼主(2009-06-28):
各位大师!
   我的一台DELL老机器,P3赛扬600板载CPU,INTEL FW82443MX100的南北桥合一,独立显卡,两根内存好的(放别的机器测过了),开机时在检测完硬盘,光驱之后,出现CRC1报错!死机!想请教各位!有何高见?
  另朋友的一台DELL 型号PPT机器开机白屏,上半部分有一点点字迹!外插显示器是好的!是这样的配置!迅驰1.4板载CPU ,256DDR,INTEL82855GM的北桥,南桥是82801DBM的,有修道的,帮忙分析一下!有图纸的也帮帮忙分享分享!

   以上万分感谢!有经验一定分享!

网友:
写错了前面一台是IBM的

网友:
ibm的机,拆掉硬盘开机试一下,如没有报错,硬盘坏。
DELL的机,重做北桥。

网友:
ibm的机,拆掉硬盘开机试一下,如没有报错,硬盘坏
现在已是单板测试,不加任何负载,放电也试过!

网友:
ibm的机,拆掉硬盘开机试一下,如没有报错,硬盘坏
现在已是单板测试,不加任何负载,放电也试过!
CRC1有那维修到过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好象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现在也只能做南桥了!有种说法是EEPROM的资料要重现刷!还要做揭秘狗!狗做好了,但不知资料哪里能找到?

网友:
IBM的型号多少?T22?M43?CRC1报错是24RF08芯片资料坏,需重烧。
DELL 型号PPT机器开机白屏,上半部分有一点点字迹,外插显示器是好的,查液晶屏连线是否有断线?液晶屏上3.3伏电源接口保险是否烧断?

网友:
头说的要做解密狗!我做了就差刷资料了,请问哪里有刷资料的!网上找不到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