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芯片组 网卡认网慢

楼主(2009-06-28):
nf4以后的主板 集成软网卡(如RT8201)的 均有这个现象 开机后 要很久才能连上网络 有时甚至连不上网 显示惊叹号 需要重新拔插网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现象 我是碰到很多 只要是软网卡均是如此
起先我装机的时候也没在意 直到后来一客户反映 才察觉 可能这跟nf的网卡集成防火墙有关吧?

我用过很多ghost版本 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深度的一个版本 没有这种现象 它的nvidia网卡驱动和其他ghost版本都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DHCP服务器 很难识别啊   是不是路线问题啊?

网友:
是DHCP自动分配的ip 绝不是线路问题 同样的线路用深度ghost安装 没出现这个问题 用深度安装后显示的网卡驱动和其他版本安装的均不同
即使是用主板自带驱动盘安装的网卡驱动 也存在这个现象 所以问题的本质还是驱动 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公认的驱动反而有这个问题

网友:
自己指定IP呢? XP里的 DHCP\DNS 客户端服务被禁掉没有?

网友:
个人感觉,一般集成网卡都没有独立网卡耐用,时间一长,集成网卡就不太稳定了

网友:
真奇怪 难道你们都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应该广泛存在 c51 c61 c68 c7X c8X.。。。。只要nf4以后的主板集成软网卡的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不是片面性的 至于什么原因我还没确定 找网慢(实际是寻找DHCP慢) 指定ip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设成固定的就会好些~~~

网友:
实际是寻找DHCP慢
----------------------------
这个就是网络的配置问题。你禁止DHCP服务就会这样。

网友:
是驱动问题 我把深度ghost版的Lan驱动提取到其他ghost版本 就再也没有这个问题 可能是其他版本的驱动含有防火墙 包括官网的驱动也一样

网友:
驱动的问题,请尝试换驱动,或是直接指定IP吧。原本dhcp获取方式就慢的。

网友:
首先要安装正确的硬件驱动,然后是最好手动的指定IP地址
如果以上的都不行,也已经排除软件方面的问题,那基本上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RT8201芯片感觉容易坏,有次碰到就是这样子。虽然能正常的识别网络,但是从网络内另一台机子上复制个个头大一点的文件就不稳定容易出错(比如100M,要100多分钟?)

最后是更换了相同的芯片才解决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