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看看这个主板能修点不亮的内存吗

楼主(2009-06-28):
北桥        Intel Springdale-G i865G
是富士通的 i865g
能带点不亮的内存吗?
和865gv一样吗

网友:
可以,845以上都可以

网友(2009-08-03):
点亮内存是什么意思啊!还不懂呢!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

网友:
关键是南桥 VIA的南桥 开机不检查内存SPD的 NITEl 的开机要检查 所以最好用 VIA 南桥865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