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显卡VGA口没有输出是咋回事

楼主(2009-06-28):
一个AGP的X800GTO显卡VGA口没有输出(开机后显示器器灯会绿显示器也会有稍稍的亮光但就不不显示东西)而DVI口没问题卡也不花,仔细看了下也没掉件,这种情况难道还是核心出的问题?谢谢

网友:
人品不行没人解答问题

网友:
DAC信号电平的问题。有些是电路有些是GPU。

网友:
用个转接头吧  如果你把rgb 的对地电阻取掉测量  主值无穷大  就不用修了

网友:
找个一样子的,用对比法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不是搞维修的所以不会修,现在用转接头用DVI口呢.

网友:
先换转接头,再量一下RGB电压看看

网友:
量一下RGB输出的电阻.可能开路了

网友:
只能先换个转接头试试看,不行再说

网友:
u504看上去状态不怎么好啊?
是不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