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块754主板...停在自检的画面了!求解答!

楼主(2009-06-28):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是华硕的牌子,型号没看,是754的主板...本来是不能点亮,不跑码!换了一个场管后跑码了,能点亮了,但是问题又出来了,等自检完后就停在那个画面,提示按F1进系统,但是我一按F1就死机了,键盘也不动了,然后我重起还是老样一按F1就停在那里,我以为是BIOS设置问题进BIOS设置后还是老样.我是裸板测机的,没有插任何东西....本人怀疑是BIOS问题要刷BIOS不知道有网友见过类似问题没有?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其它某些地方.望指教!!!!

网友:
他应该是有一个报错的,好像说是检测到一个侧盖打开,主板上有一个跳线,你可能是把他拔掉了。

网友:
如果有具体的报错信息,把它贴上来
如果没有
检查一下PS/2口,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