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显卡问题!!看到屏幕有动,但是显示不出来

楼主(2009-06-28):
碰到这样的一块主板,跑码正常,键盘灯也亮了,但是显示屏上不出现字幕,我看了一下,屏幕有闪动的,我进BIOS屏幕也闪了一个,但是黑屏,没有字幕,这不会是北桥问题吧!希望网友解答!!!给点思路!像这种问题除了桥还有哪些因素会引影的呢?

网友:
显卡头坏了吧

网友:
BIOS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显示芯片坏了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款类似故障的杂牌845GV主板,支持533外频,不支持AGP显卡插槽,在PCI放显卡能显示,集成接口不显,VGA显卡头换过,BIOS也写过,气的我换北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