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主板不过内存掉电??

楼主(2009-06-29):
今天有一个主板,七彩虹的。双核4000的U,跑码最多到C0,C1就掉电了。请问高手会是什么原因那??

说要是短路的话,主板上主要的供电对地阻值都在380以上,也没有发烫的元件,反正就是开机很快就断电了。最多到C0。C1!内存的3.3和1.8的电压也是对的。给我的感觉还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楼主先换个电源或者拔了内存试试吧,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就可能是哪个场管击穿了

网友:
都不行啊。

网友:
只上CPU 还掉电的话重点查CPU供电这一块 不行把电源IC和Q1Q2都换了 I/O也换了试下

网友:
原来是桥虚焊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休到过 。换32.768KHZ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