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为联想代工K8M800-M3相当的雷人

楼主(2009-06-29):
精英为联想代工K8M800-M3主板最先为进水,死活点不亮,后来点亮了后,主板的复位键双接线柱都有5v电压,主板的电源指示灯和硬盘指示灯都是接线柱带有5v电压,点亮后ctrl+alc+del复位后死机,无法按关机键关机。死活查不出是那里的问题。问题是主板能点亮啊,但是复位键和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应该是一正电和一负电的,现在复位,硬盘指示灯,电源指示灯2个接线柱都是正5v电,一旦复位就死机,开机登录也死机那个哥哥有这经验给我帮助

网友:
精英的板垃圾,不好修~~~

网友:
两针都上高电位??那接地脚那来的电压?难到有5V短路的机子还能点亮??

网友:
的确能点亮,但是热启动就死机,不能复位,硬盘灯电源灯不亮的,相当的郁闷啊

网友:
我记得是拉低才可以开机吧   能开就说明拉低    你别量错针脚了!!

网友:
硬盘灯不亮?  是机箱的灯吗?    好好看看你的跳线   别搞乱了 真怀疑你有没有量错

网友:
怀疑楼主表达的

接地腐蚀断线?而且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