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280主板插电就起动

楼主(2009-06-29):
DELL GX280 915 小板插电就起动,两三秒就停止,恢复到待机状态,可以按power正常开机或关机(此板没有Reset键的) 就是每一次插电都会启动两三秒,感觉对硬件不好,尤其是硬盘。BIOS里面那个交流电源接通状态设置也设置一直关的。试过把CPU 内存拔掉上电是没这个问题的,电源也换过故障一样,是硬件兼容问题还是主板开机电路问题呢?该如何检修?麻烦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你不用去修,这个是DELL主板的特色之一,上电自动检测硬件,然后待机,IBM也是一样!!!

网友:
楼上的说法是不是真的 俺没用过DELL的主板 谢谢指教

网友:
联想的机器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有些华擎主板也有这现象,,上电自己动一下然后停下来。。没事的

网友:
都说没事的 难道是主板的设计缺陷 有用过这种板的请说说 真的是这样的吗 俺第一次用 觉得奇怪 大公司也有这种缺陷 郁闷

网友:
我的iwill865pe也有这功能,但只是断过电后第一次开机才会有!

网友(2010-02-21):
先顶!真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网友:
很正常的啊

网友:
嘿嘿,我的DELL GX260的主板也是一样,一通电就开机,下次再开机就要给里面的电子取下来再插上插头,不然开不了机。我倒现在都不知道开机针是哪二根

网友:
这种现象很正常,比如华擎主板,HP品牌机等等都有类似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