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7寸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6-29):
一台海尔17寸液晶显示器,每天第一次开机的时候,白屏,纵向有彩色的细线,而且不断变换,重复开关几次电源,就可以恢复正常,而且恢复后就一直正常。请问会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电容和屏线的问题多

网友:
RE: 海尔17寸液晶显示器故障(以解决)

刚刚打开看了一下,果然是电容的问题,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电源部分,低压输出部分的电容鼓了百分之九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