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IC管理芯片问题

楼主(2009-06-29):
接到一个主板,开机跑C1,一摸RT9173发烫,换了一个芯片还是发烫,我测了一下引角,一个跟3。3V供电直连,一个连内存排阻,另外一边四个角相连,并与5V供电直连。。。。
求教高手。。。。。谢谢。。。。

网友:
看看后继有无短路 使前段电流过大发热

网友:
查供电(滤波是否正常)、负载是否正常。都正常I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