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4000 开机电流0.2几

楼主(2009-06-29):
NC4000 开机电流0.2几  会和BIOS 关系嘛?
谢谢   HP 不好修呀  搞不搞  就是那个黄灯闪

网友:
应该是CPU没过吧

网友:
朋友 CPU没过是一定的   这个电压  别说CPU没有电压,   好多都没电压   看这个电流 3.3 5 V   别的不会在有了.

网友:
待机和bios无关,你按开机没啊,电流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可以量南桥的晶振和EC BIOS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