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主板CPU温度高。。。。。

楼主(2009-06-29):
硕泰克845主板,一开始的故障时CPU的BGA虚焊了,搞定后发现CPU温度很高。。。上的是P4 1.7的CPU按理说温度不该这么高。。而且手摸散热片烫,但是BIOS里却显示40多。。。现在换了一个超大的风扇吧温度压下去了,但是机器随机蓝屏。。。。。不知道如何下手啊,CPU周围电容目测都没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还是CPU座还存在虚焊,有条件建议重新换一个CPU座

网友:
另外我是用电炉烤的,会不会是把CPU周边的电容烤干了。。。。。。虚焊应该没有了,我反复敲打测试都可以点亮

网友:
自顶一下。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