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p掉电求助

楼主(2009-06-29):
ga-8i848p开机风扇一转就停(不是电源保护),强行开机Q200及Q117发热很大(3.3V转1.5V),两个管是好的,这个1.5V供AGP 北桥(是否还供到其它地方我没图纸),还有强行开机时内存供电部分没有工作. 问版主是北桥有问题了,还是其它部分有问题.

网友:
先解决开机电路 看看南桥待机电压。3.3 1.8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不开机的

网友:
Q200及Q117拆下来能开机换上不能开机(换新管),又拆了能开机

网友:
请各位高手给个建议

网友:
内存供电管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