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60 845芯片組主板換南橋後PS/usb鍵盤均不能用

楼主(2009-06-29):
DELL GX60 845芯片組主板換南橋後PS/usb鍵盤均不能用,因為南橋在使用USB設備時被擊穿,不能開機。所以在一塊報廢板上取下82801DB換在這塊主板上,能正常開機顯示了但是PS/usb鍵盤均不能用,I/O已采用替代法確認是好的了,USB2、3PIN是直接到南橋的中間沒有電阻等元件,USB5V供電正常,量測2、3PIN對地阻值時均為9K歐左右,請問各位大蝦是南橋壞了?另南橋邊上那個32.768MHZ的晶振量測波開正常但頻率不穩定,一直在跳動啊

网友:
阻值是不对南桥坏了

网友:
不大
如果LZ使用20K档或者其他档位测量,应该是10K或则更高
只有用二极管档测量才是几百的值

建议LZ用二极管档位测一下,看值是多少

网友:
用二极档测下对地值,贴上来,怀疑应该是南桥没做好``

网友:
用二極管檔量測,紅筆接地黑筆量測2.3PIN分別為698.695mv

网友:
桥没有做好,,呵呵,,用的什么BAG做的啊??

网友:
用的專用機台呢,那再重新做次看看,第一次做短路了,第二次就把錫球由0.76的換成0.6的了,沒有短路了,難道有空焊了?

网友:
哎,煩啊,重做了現象還是一樣啊,這次用X-RAY看過了,沒有短路空焊了啊???難道這個橋本來就是個壞的? 煩請高手指點下啊!!!

网友:
BGA做好没,NB是否OK啊 。

网友:
BGA做好没,NB是否OK啊 。
引用 网友A:

SB絕對做好了,但NB怎麼確定好壞呢?因為使用USB設備燒了南橋同時還會燒北橋嗎?

网友:
這板我還放著,找不到思路修了,請高手們幫忙啊!

网友:
放個圖做參考

网友:
是不是COMS内关闭了

网友:
dell的主板~~~~~~~~~·

网友:
二次就把錫球由0.76的換成0.6的了 说不定有的脚没有连接到主板上  有空焊。。。还用076的吧  DB EB FB 都好做也不会短路,是不是没有对好,

网友:
OEM的板子不好说啊  。。。换了桥  不是原装的桥的   要不要换下BIO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是要刷BIOS還是更換BIOS元件?我理解為刷BIOS,但能刷個什麼板子的BIOS才行呢?雜牌845的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是要刷BIOS還是更換BIOS元件?我理解為刷BIOS,但能刷個什麼板子的BIOS才行呢?雜牌845的行嗎?
引用 网友C:

刷机BIOS必须对号入座,必须同品牌同型号,(工包板除外)

网友:
今天抽空打了PCI的AD值全都正常

网友:
准备找个同型号机的BIOS对换确认下BIOS再看看

网友:
另不知道哪位大虾有SMSC LPC47M534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