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141ew04 v4这个液晶屏的程序

楼主(2009-06-29):
本人搞到一块有点问题的笔记本的液晶屏,屏的型号是b141ew04 v4,我有2025的驱动板,但是没有这个屏的程序,求有的大哥上传一个用用,谢谢。

网友:
很普通的一个屏呀!1280X800的

网友:
谢谢兄弟了,还是不行哟。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30P的接口  是不是20P的

网友:
给你两个试试吧:

网友:
不可能是正屏,EW本身就应当是宽屏的代码吧!如果驱动板是好的,屏坏!

网友:
30元求b141ew04 v4这个液晶屏的程序和资料。
有支付宝和农业银行的网上银行都可以,QQ联系本人。714174629

网友(2009-11-21):
b141ew03今天拆了个神舟笔记本的屏,也是找不到程序,能用某些程序点亮,但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2010-01-18):
求一个笔记本 14.1 型号 B141EW04 v.4  的屏 不要太贵

网友:
14.1寸宽屏 接口:30针 分辩率:1280x800 , 能通用大多数目前流行的14.1寸宽屏机。

网友:
这个试下行不行了。行了就回一个,加一个好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