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不通电啦

楼主(2009-06-29):
爱普生680 K  打印机开机没任何反应,{不过电}    该怎么维修啊   主要查那里啊 ?   谢谢

网友:
先修电源哇,这种电源一般都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看看   电路版   一般都是它的问题    》》》

网友:
先把供电电路查一遍·······
保险啊···桥堆啊。。功率管啊···

网友(2009-07-30):
有什么电路好看的  又没有电源芯片 用万用表量 三极管坏的多 难找去买吧 一般是炸  保险 开关管 三极管最小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