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9heai怪故障

楼主(2009-06-29):
磐正 ep-9heai 。 正常时:正常启动,工作, 玩游戏 都没有 问题, 但是最多能工作我3小时. 就会重启。。故障出现时: 分情况,有时直接 开机 ff。 有时 c1 ff 。有时 c1 26 2d 显示器启动 直接ff。 不明白了啊 。望高手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很 可能是NB虚汗

网友:
还有可能是CPU电压不足  看看旁边的电容有无松软的

网友:
主要是主板供电,散热这一块问题,用电风扇对着吹看看,前几天我处理此问题,加一个电风扇好了,(是吹人的电扇)

网友:
补充 一个现象 刚 发现的。 故障死机后 系统时间 就停下来了 。等能正常开机了  才 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