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6-29):
我这有佳能的iX4000 打印机喷墨的 现在打出来是白纸 不出字 小车和头都换了 帮帮忙有修过的么????????? 谢谢!~
佳能

网友(2009-10-29):
是不是漏过墨?我这一台也是这毛病,漏过墨,可能主板坏了。

网友:
小车和头都换了?那最有可能就是主板了

网友:
先确认 换的喷头是否是好的...
否则...

网友:
如果是墨水漏到主板上,把主板清洗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