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进系统就黑屏或者蓝屏

楼主(2009-06-29):
手上有一块9550显卡,用了两张GHOST系统盘做系统,做系统的过程中没问题,最后进入XP桌面前就黑屏或蓝屏。已锁定是显卡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有无变低    放在别的班子上面试试  如果还是那样的话就把显卡加焊

网友:
如果懂显卡维修,把显卡测试一下。

网友:
显卡测试还不会  现在就学  这就去搜索看看教程 多谢二位

网友:
9550  一般不用加焊
这种情况可以不用下功夫修了

核心损坏

网友:
换一下主芯片和显存的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