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84 (HP的品牌机)故障现象:开机出现HP的LOGO就死机了

楼主(2009-06-29):
主板型号:MS-7184 VER:1.0 (HP的品牌机)
故障现象:开机出现HP的LOGO就死机了.
解决方法:加焊南桥

我前天从基地买了安泰信的8300风枪,能不能把南桥加焊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去操作,风速多少温度多少。吹几分钟呢。。。请大家指点小弟一下吧。

网友:
300度就行了,把锡给吹融就行了``

网友:
吹了。还是到开机出现HP的LOGO就死机了.。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可能是BOIS出错了,刷一下BOIS试试

网友(2010-04-01):
我也修过一块这样的板,也是档LOGO,加焊SB400就好了。

网友:
我倒觉得CPU那问题大点.

网友:
吹了多久?  吹的时候加助焊剂  第一次做的话 自己观察桥下面的锡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