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915F 电源口3.3伏对地 10欧

楼主(2009-06-29):
L-I915F 电源口3.3伏对地 10欧 家电就保护断电,量 USB 对地阻值 正常,PCI A14 对地阻值正常。 南桥边两个小电容两脚间阻值8欧 会是南桥坏了吗 请教下大家
电源
断电

网友:
好像不是南桥的问题,,,查一下3.3V相关的元器件,,,,,,

网友:
上面说的对看有没3.3V相关的元器件,,

网友:
3.3V 经过IO , 内存, AGP供电, 先查内存和AGP供电是不是也对地短路, 或者拆一个量一下3.3V
对地有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