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遭雷劈了

楼主(2009-06-29):
我这有2台显示器被雷劈了  指示灯不亮 黑屏  就跟接口的保险坏了显现一样 但是量了下  保险都没坏  初步怀疑是变压器坏了  变压器量了下  连借口一面的有电  另一面都没电  不会测变压器  请高手指教下  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是最大的那个变压器  顺便交下如何测量  拜托拉

网友:
雷劈的电源心片坏的蛮多的

网友:
先看看电源是否正常   然后再修其他电路   带假负载修快点

网友:
有几种电源芯片被雷劈了后只坏电源芯片

网友:
变压器一般不会坏的,如果雷击的 倒是可能把压敏电阻击坏的

网友:
电源IC要特别关注一下

网友:
一般被雷打了  是电源板   保险  桥堆   开关管   电源芯片     还有大电容    查一下这几个地方

网友:
那像这种情况,有没有说直接换一个总的控制板就能搞定的,

网友:
保险没坏,电源IC坏的多

网友:
楼主和8楼的看来都不是板级维修的

网友:
恩,我是菜鸟,也就装个系统,装个机什么的,混口饭吃而已,呵呵

网友:
雷击的大多数是坏的特多

网友:
查一下互感滤波波器,还有以上大家说的,热敏电阻,不上电,打通路,应该可以修好。仔细研究一下吧。

网友:
找一下,板上有个NTC,就是压敏电阻,防雷的,品牌机都有,看是不是坏了!根据你的情况,保险没损坏,估计电源的初级部分损坏不是很严重!然后你说的变压器坏了,这种可能性极小!根据电路来一步步测量,桥堆后面的300V直流有没有,没有故障在前级,有的话再把板的各点电压说清楚再慢慢讨论!

网友:
我也遇到都是坏电源芯片的  不过今天运气不好,修台HP17的雷打的 都没有坏就电源芯片坏了 换上LD7552BPS后可以开机 显示无线号  以为没问题了 就装上可是装上接主板还是提示无线号   在拆机检测驱动板上有一二极管坏 别的没有测到短路的 MCU有点温但不大  现在还没有搞定呢 没有MCU换 所以没搞好 通用板没那屏线

网友:
这应该是300V电源的问题,楼主似乎不太懂,不过没事,只要你想到解决的办法,能弄好就行,这是关键,你不会修没事,解决问题是首要的。呵呵。建议还是报个基地学习班,那你就会有质的飞跃了。技术就要与时俱进,要不就被淘汰出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