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755DFX 无光

楼主(2009-06-29):
前天接了台三星显示器755DFX 无光 电源电压都正常的,就是G1电压负72V是否正常。不接VGA线屏幕有显示 提示没有接线号。接VGA线就没有光。请高手指教。

网友:
没有人看我贴。

网友:
G1电压负72V是不正常,修G1并检查VGA线

网友:
3楼的说的在理,具体怎么查就是你的事了,看信号线有没有松掉,负压电容是不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