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奇怪问题

楼主(2009-06-29):
旭日150加电不显,跑0307,开机长鸣,换过N个内存,有时可亮一下,内存槽加焊了一样,高手指点!!!

网友:
焊焊 ADP 3025

网友:
打下内存卡阻值,估计北桥脱了,导致没过内存,加焊下北桥

网友:
ADP3025 加悍就可以

网友:
估计是北桥问题,这本本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3205一拿过来就焊过,好了一会就不行了。还换了一个3205.结果还是一样,也怀疑北桥。但修过的150没北桥坏的。所以也不敢肯定,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