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8短路,找不到问题,

楼主(2009-06-29):
一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量CPU供电12V,对地阻值正常,把所有的CPU供电场管和电压芯片拆下还是短,桥不烫手,现在 无从下手,请指教。

网友:
不一定是CPU电路方面的啊,内存,显卡,74门等等,网卡也查一下。
我也在学,有时间交流下。QQ;554590952

网友:
风扇动一下就停可能是电源保护或开机电路的问题,换一个I/O试一下

网友:
我把I/O拆下来,强加电还是短路,应该不是I/O 的事,

网友:
1:测量电源阵脚全部对地阻值,如果都没问题再下一步; 如: 5v短路就查5V进过拿些元件, 拆一个,量一次

2: 不插12V电源针, 开机看是不是保护; 不保护就查CPU核心供电电路

3: 确定CPU核心供电电路最好看看旁边的几个小三极管, 坏了也会保护。

你说的短路, 具体是什么 NB吗??

网友:
是不是开机电路的故障,

网友:
维修呀 要细心啊

网友:
测得12V短路,把与12V相连的元件几乎全拆了,还短路,就差桥了,

网友:
供电里面肯定有短路保护了,测量所有的供电的对地阻止。

网友:
糊涂,阻值小,并不一定有问题。  照你这么说, 强制加电都还保护,肯定是CPU供电问题,把MOS管拆下来一个一个测,肯定有击穿的。    一般没啥大问题,别动不动乱拆乱换。

网友:
看是不是PCB已经短路;了

网友:
那你把电源短接加电在不接上主板的同时用连线法把3.3   5   12一个一个的接上去接那一路电源保护就说明那一路不正常,就得查它

网友:
我这边有块盈通  AN4-4X也是这个鬼毛病,我拆了好多东西,也没有找到哪里短路,只是汗呀

网友:
乱搞啊  你得先看看电源那个接口短路了  对接口打阻值  你都没说清楚那里短路了  就乱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