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 ViewSonic 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6-29):
见天一早接到17的ViewSonic液晶显示器,顾客说是有干扰,接上一看确实如此,有水波纹的干扰,而且刷新率越高水波纹越厉害,然后跟客户报价维修。根据以前的经验这种情况是灯管或者数据板的问题,不管它,先拆开再说,拆开一看,电容没有鼓得现象,灯管用独立的高压条来试也没有问题,看来问题出在数据板上了,用自己的数据板来点可以了,打算换数据板,但我又个习惯,就是维修东西,不管修好与否都要找一下那里坏了,摸MCU微热,应该是正常的,再测电容也没有跳动,也是正常的,1117电压也正常,应该就是MCU的程序有问题了,因为没有编程器的原因,所以只有换数据板了,换好后,通电一切正常,打算拿到外面的电脑去测试,接上就又有水波纹,奇怪了!!
拿回维修间接上没有问题,更加奇怪了!!!!!是不是磁场干扰??然后把它原来的数据板接上,再测,发现在维修间没有水波纹,但在外面就有水波纹,晕@#%@#……#@¥……&
后来无意中按了菜单的“恢复出厂默认值”,不管再外面还是在维修间都是好的,点屏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该显示器的型号是: ViewSonic  VA702

网友:
有的液晶菜单里面也带行线性,场线性,水波纹之类的调节,客户自己调错了会出问题,所以接修类似的问题时首先就是恢复默认值

网友:
這一台外殼要拆裝得好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有影像變暗的通病
不妨也一併把通病的零件換掉免得下回再修一次

网友:
回2楼,我也有这个猜测,所以我把菜单都调遍了,就是不起水波纹。

网友:
他菜单里面有调抖动功能的。把他调到零就可以了。你可能还原出厂设置是没有抖动的了。就是出厂设置之后可能抖动功能恢复到零了

网友:
看来修机器  要的是仔细。。

网友:
问题还应该是在线上。换个驱动,在外面机器还是有水波纹,就不可能是设置,或是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