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跑代码8785

楼主(2009-06-29):
修到一个R50E的本子,本来代码为69C8,放一下电,就变成8785的代码了。没有思路了。请大家帮帮忙了。指点一下

网友:
換看看南橋晶片試試

网友:
谢谢。还是不行呀

网友:
應該是顯示方面的問題喔
朝這個方現修看看

网友:
把CMOS电池插上再试试

网友:
来自: 广东
BOIS或者南桥问题

网友:
重植南桥就好了

网友:
T40 没有安全芯片会跑这个

网友:
你查一下,诊断卡说明,有可能是安全芯片,电流怎么样?

网友:
69C8忘记是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