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5LCD标显

楼主(2009-06-29):
这个机的故障目测插入电源,整机三无。
开壳测没有12V/3。3V。丢开负载就有正常电压了。就明负载有短路,仔细找负载没有一点可疑之取。
接假负载,电源也正常工作,这就怪了。我把假负载和负载都接上去,哈。。。。
一切正常。。。这事可不多,为何让我遇见了。把假负载断开就不行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点有故障了,那就是稳压电路了,查431和817,这两处别人换过,(开始没看仔细,因为焊得还好,没看出来,这人水平可能也不错)。此处我也就不修了,看电阻,我三个5 环的电阻,查没坏。再查二个贴片电阻,有戏。一个上面写着2401的电阻,正常是2。4K,可它阻值只有1。2K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换上一个好的2401号兄弟就把此机修好了。此机的屏供电有以下几组,-5V,3。3V,17V。

网友:
呵呵,你运气真好啊,电阻阻值变小的也让你遇到了!

网友:
哦,原来一切也不是绝对的,还有这事

网友:
这个阻值变小应该是人为的,可能是上一个维修员搞错了,还没听说过阻值变小的。

网友:
如果这个电阻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查不出来了,因为我是每一个电阻都是断开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