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3.3V低阻

楼主(2009-06-29):
915主板3.3V低阻,阻值只有13,PCI阻值正常,下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请教高手该怎么修啊?

网友:
915主板3.3V低阻,阻值只有13,你是从电源插口测量的吧,如果是,告诉你那是正常的,可以上电源启动看看,以前我被一块联想主板困惑了一天,测3.3V电源对地为012,还可以启动,进系统.第二块测的有011,启动电源就保护了,查到北桥被人盲目加焊造成桥接了,没法,拆了换桥就好了,你在查查看.

网友:
这是一块七彩虹的主板,发现直通12V的一根线烧断了,接上后还是低阻

网友:
3.3V电阻底你下电源IC干嘛??3.3V供电应该有南桥,IO 网卡,声卡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