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09-06-29):
屏显示正常,外接显示器按切换键,外接不显示(系统、驱动等都重做过),请教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你可以量测一下VGA的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9脚:5.11V  ,12脚:5.01V,15脚:4.7V,其余脚无电压,按屏幕切换键后12脚和15脚电压交换了(未外接显示器时切换无动作,外接时可切换但外接不显示)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下接外显的时候开机,看会不会显示。有时候驱动未安装会造成切换键不起作用。